关于球形摄像头震动问题

楼主(2015-12-23):
公路上边安装的球形摄像头,一般采用悬臂梁方式安装在一端。大型车辆的经过、强风的来袭都可能造成摄像头的抖动,这将引起后端接收画面的晃动。想解决或者减轻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通过对摄像头内部结构的改进或者是改善外界支持的刚性来实现?

网友:
好点的有机械防抖  光学防抖  算法防抖  多虑了

网友:
应该用机械防抖就够了!

网友A:
通过软件技术实现!

网友(点评):
哈哈,兄台总能给人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软件技术实现!

什么软件啊?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啊?兄弟

这个我也没有哦~

就是上面说的电子防抖就是软件技术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