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相同材质的零件的面,能不能作为相对摩擦

楼主(2015-12-23):
两种相同材质的零件的面,能不能作为相对摩擦

网友A:
可以,但是硬度要差10度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查10度?

网友(点评):
要不然,会胶合

网友(点评):
我是按 1.2到1.4:1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看发热量。发热量低的,无所谓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硬度要差10度

只是缓慢接触摩擦,并不是快速相对转动,这种也会胶合吗

网友(点评):
差10度,才更耐摩

网友:
摩擦就得有牺牲,因此要考虑重要的部件硬度高一些;要是不重要就算了

网友B:
是同种牌号的吗? 同种热处理工艺吗?
你可以看一下量块,相互摁一下,放在一起时间长了,甚至会胶合在一起,分开的时候表面就会有损坏。
最朴素的道理,分子在不停运动,如果同样材质的零件紧密贴合在一起,哪怕不摩擦,也会有分子运动的时候过界,产生细微胶合现象,可以想象成叛变招安。
楼上说的差10度,就是材料的组织不一样了,不一样的组织也能有效组织过界的运动。
但是如果都是同一种组织,例如都是铁素体,就会了。
只是简单的放置都会如此,摩擦的时候,发热,分子运动加剧,更加增加了叛变过界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同种牌号的吗? 同种热处理工艺吗?
你可以看一下量块,相互摁一下,放在一起时间长了,甚至会胶合在一起 ...

讲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同种牌号的吗? 同种热处理工艺吗?
你可以看一下量块,相互摁一下,放在一起时间长了,甚至会胶合在一起 ...

进来学习!基本常识是一软一硬,丢车保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