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刀痕,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15-12-23):
如图,工件的球头(直径9.0)上面有刀痕,刀痕的出现位置是随机的。如何解决?

图纸要求Rz6.3的粗糙度,有刀痕的工件粗糙度也是好的,但外观NG不给过。(大约10%的不良,车床做完时刀痕看上去不明显,但这个工件后续有磁针抛光的,抛光后刀痕看得很明显)。另外发现新刀上去时好一点但估计也有2%的不良,300个刀寿后刀痕就上升到10%了。

相关信息如下:

材质:SCr415(硬度大约14HRC,特点是粘刀,不容易车光亮)

设备:西铁城A20(背轴加工该球头)

加工余量:Z方向留0.1mm(余量形状均匀)

刀片:京瓷的VPET110301R-FSF PR930(R0.1刀尖,特点是槽型锋利)

加工参数:转速2500,进给0.01,切深0.1,走刀方向是中心往外径方向拉

已做的测试,

测试多种转速1500至6500,转速低时好些

测试余量0.05至0.15,基本没影响

测试从外径往中心走刀,还是用这个刀片(现在没有L槽的刀片),比从中心往外走差一点点

测试京瓷刀片VBGT 110302 R-Y PR930,VBET110302MR-Y PR1425,比当前用的差一点。还有其他不锋利槽型的,车出来都不光亮就没有多试。

另西铁城A20主背轴同时加工会有震动影响。但已排除不是这个原因(测试了加工该圆弧时,主轴暂停等待,但还有刀痕)。车床换了三台都差不多水平,基本排除设备问题了。

自己分析一是可能这个加工系统某个环节刚性不好,偶尔振动造成刀痕;二是刀尖有粘屑或积屑瘤造成这个刀痕。

现在计划测试其他材质锋利槽型的R0.4刀具圆弧,不知道方向对不?已经弄了一个月没根本性的改善,急啊!

最后再谢谢各位大神。

dao hen

dao hen

楼主:
@把刀用好

久仰大名,请指点,谢谢!

网友:
加工300件之后,出现刀痕的概率大约由2%增加到10%。如果加工了300件,仍然不换刀片,大约还可以加工多少件?
加工300件就换刀片,和继续加工若干件,两种方案的成本,哪个更高?
两种进刀方式,刀痕出现的位置一样吗?

你可以联系刀具供应商,让他们提供合适的刀片来试切。你选择寿命最好的就行。

可以试试没有涂层的锋利刀片;
检查冷却方式有无问题。
夹具有无改善空间。

网友:
请教,NG是什么   外观NG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2016-03-06):
NG=not good 就是不良品。质量部说靠量这一小段的粗糙度来判断

网友:
嘿嘿!用的啥刀杆?对机床不了解,😁,有图片吗?

网友:
刀片很重要,现在市场上刀片规格很多,要慢慢去试,选择一把好的刀片很麻烦的

网友:
确定程序没错

网友A:
G2和G3分别用一次试下

网友:
我猜测是因为刀尖圆弧的存在而引起的前角变化,跟麻花钻的道理类似,靠近中心和边缘是变化的。你可以用球形的槽刀片(ISCAR)试试,好比一个球在另个球上滚动。

网友(点评):
值得一试

网友:
我认为想办法控制切屑方向,可能是切屑划伤的

网友:
用恒线速编程试试,再选择一下刀片型号

网友B:
这种刀痕,很明显是精车余量留的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刀痕,很明显是精车余量留的不够!

大师,应该留多少合适?目前是留了0.1mm(单边)

网友(2016-04-07):
引用 楼主:
大师,应该留多少合适?目前是留了0.1mm(单边)

最少单边0.5也就是要留1mm精车余量还有,精车之后球面不是要镜面滚光吗?

楼主:
0.5单边应该厚了,这个零件很小的,球头半径是4.5的,零件外径只有9.3,球头里边是一个半径3.0的凹孔。壁厚估计就1.0,后面不做镜面挤光的

网友(2016-05-23):
发张更换下来的刀具来看一下,

网友:
试试金属陶瓷材质刀片

网友C:
楼主是德国瓦尔特的?

楼主(2016-06-23):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德国瓦尔特的?

不是。是瓦尔特的fans

楼主(2016-08-03):
引用 网友A:
G2和G3分别用一次试下

谢谢这位朋友。

通过以下两个措施,现在基本没有发现刀痕不良件了。

1.刀片还是用京瓷的VPET110301R-FSF PR930。

但走刀方向改了,走刀方向改为外径往中心推(之前是中心往外径方向拉),比较下来这个走刀方向好很多。

2.另外就是西铁城A20这个车床刚性不是很好,发现背轴精加工这个球面时,如果主轴有调刀,背轴会受到振动时,球弧上就会产生个凹痕(这种凹痕是在固定位置出现的)。所以为了保险用了同步功能,确保背轴精加工这个球面时,主轴方面期间不要有调刀动作。

现在回头看,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刀尖从中心往外径方向拉这种走刀方式不够好,这种方式铁屑会夹在刀尖和工件之间不好排出,凹痕很大可能是铁屑没排出造成的。

之前只知道加工端面时,走刀方向原则是从外径往中心推的,如果从中心往外拉就不容易车光亮(原因就是刀尖和工件之间会卡铁屑)。想不到加工球头圆弧也要遵循这个原则。这个工件开始时选择中心往外径方向拉是考虑到刀片槽型是R(右手)的,觉得这种走向才合适,考虑得不够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