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5-12-24):
这是本人设计的蜗轮蜗杆传动,蜗轮轴轴承的安装设计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求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A:
这种成熟的结构楼主还是参照一下相关设计图册吧,没什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成熟的结构楼主还是参照一下相关设计图册吧,没什么难的

小弟初入机械设计行业,可以简单说下我图上的问题吗,谢。

网友B:
觉得轴承座有问题;
轴承不需要润滑?向心轴承需一段游动,一端固定,机械设计手册上讲过

网友C:
台阶改成卡簧  不然轴放不进去

网友:
这个蜗杆的垂直度如果不够高的话,下面的轴承可能比较容易坏吧;你的轴承是通过蜗杆顶在两端的,紧了不行(转不动),松了也不行,建议改一下

网友:
你自己想一下,你是装配的话怎么装?拆轴承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阶改成卡簧  不然轴放不进去

LZ轴承座是活的,台阶装配没问题。

网友D:
LZ应该说说转速,功率,轴径,模数等数据。而且看样子是开式的?有没有考虑润滑措施。
如果轴承座是活的,要注意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应该说说转速,功率,轴径,模数等数据。而且看样子是开式的?有没有考虑润滑措施。
如果轴承座是活的, ...

这是一台扭头设备,1kw伺服电机驱动,蜗杆轴转速为60rpm,工作时间只有几秒钟。润滑直接采用油脂润滑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看图轴承是深沟球轴承,你确定用对了?改推力轴承

网友E:
对于蜗杆来说,轴向力是主要的,为什么不用滚锥轴承?
另外,一侧的轴承座可以做成长圆孔,用顶丝调整,这样机构的运动间隙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蜗杆来说,轴向力是主要的,为什么不用滚锥轴承?
另外,一侧的轴承座可以做成长圆孔,用顶丝调整,这 ...

嗯,确实是滚锥轴承更好。不过还想请教下我的角接触球轴承的串联有没有问题,轴承之间需要加垫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轴承座有问题;
轴承不需要润滑?向心轴承需一段游动,一端固定,机械设计手册上讲过

人家只是一个截面图,你都能看到有没有润滑,不是一般的高!还有请不要断章取义

网友F:
一般有双列接触的球轴承,之间可以不用加垫片,但是双向受力。而你图中每一端分别单向受力,从原理上上说只要你的蜗杆轴不是很长,是可以的(仅仅是原理上),但实际中几乎没有这样使用的。
其他问题
1.可以按楼上说的圆锥滚子轴承,简单实用,间隙调整方便
2.你图中对轴承座轴承座和蜗杆轴的加工要求很高,可以将轴承座两端台阶去除,增加两个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有双列接触的球轴承,之间可以不用加垫片,但是双向受力。而你图中每一端分别单向受力,从原理上上说只 ...

多谢指教。不是有两端固定的轴承安装方式吗?我师傅说我的轴承没有预紧,应该使用垫片来调整预紧力?轴承座,我有见过这种设计,不过好像真的不好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不是有两端固定的轴承安装方式吗?我师傅说我的轴承没有预紧,应该使用垫片来调整预紧力?轴承 ...

正是因为对尺寸要求高,才要用垫片调整,也许在批量是可以有一堆大大小小的调整垫。所以你直接把轴承座做成光孔,一是便于加工,二是可以直接修配端盖,不是更简单吗?安装也方便了。

网友:
你这应该是面对面安装的轴承吧?我觉得在轴承外侧应该再增加挡圈

网友:
对楼主设计有几点疑问,首先既然是采用了蜗轮蜗杆机构再采用私服电机驱动是不是精度上有浪费?其次蜗轮蜗杆机构存在轴向力,楼主设计的轴承是否进行过计算,最后就是安装调整了,轴承预紧以及涡轮轴向其实没有定位,全部都靠摩擦力

网友:
蜗轮蜗杆在轴向没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