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8,Z=110 渐开线圆柱齿轮 内齿,外径7240 想做成剖分齿圈,怎么做?

楼主(2015-12-24):
客户是外国的,要求M=58,Z=110(内齿),总重量有22吨多,做成剖分齿圈应该易于加工。
但是剖分齿圈如何联接?
客户要求在齿圈的端面要钻安装孔,是配合面,我只能在端面铣个槽,在齿圈贴合面上下钻四个孔,用螺栓联接,但是螺栓无法定位,只能用椎销定位,但钻椎销孔得配钻,无法下刀呀。

网友A:
做个定位端面什么的,
或者加工内齿时以外圆定位,然后装配时再以外圆定位装配这样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定位端面什么的,
或者加工内齿时以外圆定位,然后装配时再以外圆定位装配这样行么

1、定位端面?
2、这个齿圈在毛坯时就是分段的,铣齿时再装配在一起,当然,齿加工时肯定会以外圆面定位的。

网友:
再外圆面上铣槽,加螺丝,销子,有没有问题
钻孔上镗床

网友:
加工的时候以内孔为基准加工一个定位端面(做装配用),装配时先用这个定位端面定位,然后打定位销子,拧螺栓

网友B:
看你这图纸和精度,具体要求没有,如果你不是专业做齿轮的,也做不到什么精度。
我考虑的是变形问题。分段备料,然后链接成整圈,车加工,齿加工。
然后是不拆了吗?可以运输吗?如果你出厂前拆成一块块的,到客户那里在组装。那拆下后,每段圆弧肯定会变形,在拼接后,那整圆有不像车加工时那么圆了。可以想象下吗。那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图纸和精度,具体要求没有,如果你不是专业做齿轮的,也做不到什么精度。
我考虑的是变形问题。分段 ...

网友(点评):
贴个图看看,又要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