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内孔的加工

楼主(2015-12-24):
各位大侠好,请教大家个问题,现在需要加工个球面内孔,其功能是让一个钢球在球孔内移动,但又不会从外侧掉出来,内侧有活塞杆顶着。不知这种孔能否加工?要采用何种方式加工?

网友:
可以,镜面火花机

网友(点评):
什么设备?

网友(点评):
什么设备?

网友:
打个直孔,钢球丢进去,用锤子收一下口,钢球不就出不来了?

网友(点评):
一锤子搞定

网友(点评):
牛 不过装配 基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A:
发一个示意图,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孔做成剖分式

楼主:
各位大侠 补了一张示意图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我们刚刚才加工过,是在孔的侧壁上装个钢 球,有东西顶着不会掉出来,我们采用的是放电,做个侧打电极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设计同意,在外面进行收口也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请参照万向调节地脚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照万向调节地脚的做法

好的 我去看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示意图,应该可以解决。

非常感谢 我补上了个示意图

网友C:
为啥要做成球面,装个圆球呢,打孔攻丝,装个球头紧钉螺钉不行吗?

网友:
燕尾成型到铣  刃薄一点的T型刀都可以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做成球面,装个圆球呢,打孔攻丝,装个球头紧钉螺钉不行吗?

不行的 球还要在这个球孔里伸缩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补了一张示意图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参照好多机床上万向喷水座的原理

网友(2016-03-13):
可以做成锥孔,定制锥形铣刀旋风铣可以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