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闭空间如何透气防水?不采用新型化学材料,用机械手段

楼主(2015-12-24):
如果不采用新型化学材料,通过机械手段如何实现在一个密闭空间透气防水,请高人指明方向。谢谢!

网友A:
纳米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纳米技术?

想通过机械手段

网友:
建议你关注一下煤矿的救生硐室。
有专业做密封门的,防水防爆防毒气。
密闭后空间可放压缩氧气瓶供氧,还要考虑降温措施。

网友B:
户外运动服的面料都是透气防水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户外运动服的面料都是透气防水的

这中面料只能应对较小雨量

网友(点评):
专业户外登山徒步三合一冲锋衣,防风防水透气。 •采用日本东丽面料立体双线格,东丽专业压胶涂层技术,防水指数5000MMH2O,可大雨,透气指数8000GSM。 •高强度耐磨立体双线格聚酯纤维,结合牧高笛XOPT

网友(点评):
•结合XOPT-Tech全压胶防护,防风防水处理,自如应付中大雨

网友:
给它穿上正品冲锋衣!

网友:
房子就透气防水,哈哈

网友C:
我建议先说说你的设计目的。为什么要密闭空间,还要防水透气。
是多大的空间   是安置什么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先说说你的设计目的。为什么要密闭空间,还要防水透气。
是多大的空间   是安置什么设备吗?

保密协议,不太方便透露具体细节,空间并不大,普通家用水桶那么大空间

网友:
一个密闭容器,放进水里,接一根管子进气。所谓透气防水,哈哈哈。这样子回答楼主满意么?哈哈哈

网友(点评):
最可靠的设计!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D:
防水是指防喷溅 还是浸没,要满足多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是指防喷溅 还是浸没,要满足多大压力

防浸没,压强很小,0.1Mpa

网友D:
如果是有水的时候不透气,没水透气就好办了,只要设置感应装置就可以了

而如果要在水底下透气,那么
水里一般都是溶解状态的气体
气体排出可以用泵直接控制,
气体进入可以在底部设置一个气室,这个气室是刚性的,注入外界的水之后关闭,然后通过泵提高这个气室的真空度,让水中溶解的气体排出,泵可以将这些气体导入主体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有水的时候不透气,没水透气就好办了,只要设置感应装置就可以了

而如果要在水底下透气,那么

我需要的是有水的时候不透气,没水透气,不觉得设置感应装置就可以了,我想并没有那么简单,密封空间很小压强也不大,我希望增加的装置也不大,而且是纯机械的,望多多指点

网友(点评):
你是在什么环境下使用,是在陆地露天环境,还是漂流在海洋里,还是想在陆地上透气,扔海里密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是慢慢漫上来的吗?是的,就在下面设置一个浮漂,在通过机构控制上方通气孔的开闭,这个方案应该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是慢慢漫上来的吗?是的,就在下面设置一个浮漂,在通过机构控制上方通气孔的开闭,这个方案应该有很多

考虑过,水会以各种不同形式上来,不会是慢慢上来,所以这种方案行不通

网友:
材料我知道可以

PTFE

但是机械的方法我想象不到

在线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过,水会以各种不同形式上来,不会是慢慢上来,所以这种方案行不通

中间加个隔离小室,两道门,液体传感器,两道快门开闭

网友:
能否参照自动排气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加个隔离小室,两道门,液体传感器,两道快门开闭

这种太复杂了,还运用到液体传感器,就是想有赢纯机械方式的,不用电,化学方面

网友:
用标准的单向阀

网友:
难于想象哪种纯机械结构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
从顶上伸出个粗大的倒U型管来,一直伸到比较低的地方,出口再焊个帽子,防止有上冲的水流

网友:
见过汽车ECU上用的一种东西,叫防水透气塞。你可以看一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2017-03-24):
淘宝上买一个防水透气阀搞定。

网友:
防水透气阀

网友:
既然是密闭空间,为何还透气,透气了还怎么叫密闭空间,希望楼主解答

网友:
防水防的就是水压,透气应该就是常压状况。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为,灵敏的单向阀:常压下常开,有水(有液压)时闭合。这个可以看看单向阀设备或者这方面的机械结构。

网友(2017-05-10):
买个狼爪的冲锋衣,然后把布料盖上,中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中面料只能应对较小雨量

这个厉害了

网友(2018-11-26):
这种结构之前好像听一个老师傅说过怎么实现,但是我一直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