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表面的这种损伤是如何形成的?

楼主(2015-12-24):
油缸基本没使用过,放了三年以上,是出厂时就这样,还是制造过程中的缺陷在一段时间后造成了这样?现在如果使用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如何修复?求解

网友:
锈蚀斑。硬铬镀层致密差,后期清洗不能彻底,空隙内残存电镀液锈蚀而致。
如果一直用,也许情况会好一些。
已经是废品了,勉强用,密封很快就会损坏。

网友(点评):
是由于镀层的疏松,由外而内锈蚀的?会不会是镀前没处理好造成的?

网友:
直接用的话密封圈很快就废掉了

网友:
不能用了,在压力的作用下会漏油,杆端密封加速磨损。

网友:
建议换活塞杆,拆下来看看,能不能就用同直径的硬化芯轴改制

网友:
表面磨铬层,重新镀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朵娇粉嫩的花

怎么看着像敲击的痕迹,可以拍个更清晰的照片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锈蚀,是由里到外还是由外到内?

网友:
失心拉伤!

网友(点评):
应该是点状锈蚀

网友B:
锈蚀,不能再用了,风险太大,建议退铬后重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锈蚀,不能再用了,风险太大,建议退铬后重镀。

都是高手!

网友:
镀铬前没处理好表面,镀层太薄导致生锈,不能用了

网友(2016-02-21):
镀层,保存的不好啊

网友:
高手一眼就识别出来了

网友:
锈蚀,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