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的稳定性怎样计算

楼主(2015-12-24):
今天上午,一个同事来问我这个吊梁结构的可行性,用有限元分析了一下,应力和挠度都满足要求。但是米长只有8mm厚的板,我十分担心吊起重物会弯曲,但是又找不到相关的计算依据。我只找到细长杆受压模型的稳定性计算公式,而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合。
图上方是铰链连接,两端各拉750KG的物品。
大侠们有谁知道这个的稳定性怎么计算吗?

楼主:
忘了说了,铰链是球形万向铰链

网友(点评):
铰接处会不会出现失效啊

网友:
8毫米板这个不用多想。这么长的东西,现场上去用时没两下子扭转失稳了。

网友:
板估计没啥问题,关键是铰链的地方!
要相信数据,数据不会骗人,除非没有考虑到位。

网友:
按局部屈曲算。另外如果存在动载荷,请增大载荷。

网友:
钢结构的书里面有钢梁的整体稳定性计算方法,你自己找一下
你这个可以把下面的受力点看成对应的约束,上方力作为载荷,这样就是普通的简支梁了

网友:
如果是我得话至少是16的

网友:
还差这么点钢板吗?摔坏物件得多少倍损失

网友:
查钢结构规范,局部稳定性计算。
梁下端受压区加翼缘就应该可以解决,如果加里还算不过就再用加劲肋。

网友A:
非常理想的状态下是没问题的,问题是用的东西都不会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的。去车间看看8mm厚的板子5米长有多软,你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理想的状态下是没问题的,问题是用的东西都不会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的。去车间看看8mm厚的板子5米长有多 ...

速度更换!!!

网友:
我觉得这方案本身就不行

网友:
让载荷略偏离中性面,立马见真章。

网友(2016-01-30):
整体上截面宽厚比太大,这样下面受压有侧向屈曲(局部屈曲),整体上,扭转屈曲。各种屈曲都赶上了。。

就计算来说,这种不规则形状钢板,把稳定性系统的计算出很难。。但是用一些型钢,或者规则的钢板拼接起来的组合,就好计算了。

网友:
这种结构,用个简单的小桁架是不错的。

网友(2016-10-19):
之前设计剪叉式升降机,叉臂也是用钢板,稳定性差,后面加上加强筋,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