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图纸圆柱度检测方式对么?

楼主(2015-12-24):
如图:
将圆轴放在检测平台上,用高度尺+百分表进行打表,看圆柱度是否超差,请问这种检测方式对么?

网友:
那个不是同轴度吧,是圆柱度.

网友(点评):
楼主好像没有说是同轴度吧!

网友(点评):
改了,之前是写同轴度的

网友(点评):
是检测的圆柱度,请问这种方法对么?

网友:
也不描述一下怎么样检..............

网友:
我觉得这方法很好,但你标那个是圆柱度。

网友:
同轴度是两个同心圆

网友:
将圆轴放在检测平台上,用百分表进行打表。

网友(点评):
这样子测量可以么?

网友:
对,这个是圆柱度,方法是对的

网友:
我们以前是用托表,即杠杆千分尺来检的。

网友A:
在平台上检圆柱度可以分解成检素线平行度(直线度)和多截面圆度间接测量
既然保留中心孔可以上偏摆仪,顶尖顶起。打直线度。
多截面圆度可以用外径千分尺每个截面多个方向测量。

网友(点评):
分开测量后,如何转换成圆柱度呢?难道简单的相加?

网友:
看你问三坐标报告,即然厂里有三坐标,上三坐标评价多方便何必在平台上检
如果是现场快速测量,光滑极限量规(环规)就可以,可以顺便评价一下圆柱度是否合适
不过没有读数

网友:
你的方法好像是检测直线度的方法

网友:
这样查的是精跳,圆柱度有圆柱度仪器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平台上检圆柱度可以分解成检素线平行度(直线度)和多截面圆度间接测量
既然保留中心孔可以上偏摆仪,顶 ...

当然不是简单相加,是另外一种控制方法,得出的不是圆柱度结论
直径尺寸和圆柱度要求控制的是轴的最大实体尺寸(应用了包容原则,一般情况下有装配要求的特征都是应用包容原则)
测量直线度,得出的是轴特征是否超出最大实体尺寸范围的结论。
多截面直径测量是控制各个截面轴径尺寸是否符合尺寸公差。
若想直接得出圆柱度,只能上三坐标或者圆度仪之类的设备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意思是否是让工件旋转,通过测量工件径向全跳动来代替对圆柱度的测量?

网友:
我怎么看着,只有那个7级公差保证了,这里圆柱度就是浪费,标多了!还测吗?

网友:
通止柜把尺寸检测了,圆柱度也就合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简单相加,是另外一种控制方法,得出的不是圆柱度结论
直径尺寸和圆柱度要求控制的是轴的最大实 ...

这不是最大实体要求吗?包容原则是e

网友(点评):
包容原则限制的是最大实效边界(包括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综合限制的),上述就是最大实效边界。

网友:
直接上三坐标或者圆度仪 三坐标多采几个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最大实体要求吗?包容原则是e

看这里,我说的是包容原则的最大实效边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我说的是包容原则的最大实效边界

专业 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