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的承载P,跟材料的抗拉压强度为何差距这么大?

楼主(2015-12-24):
滑动轴承的承载P,跟材料的抗拉压强度为何差距这么大?还有,速度低于多少时可按静载看待?哪位大侠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
差距有多大,把你计算的数据,都列出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比压,比压小的时候可以按照流体动力润滑计算,
压力大了就是弹流润滑了 ,就不能按照流体动力润滑轴承那一套来了,油膜等都不一样了,所以要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