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电磁铁断电后立即消磁

楼主(2015-12-24):
如何使电磁铁断电后立即消磁?有懂的老板指导下!

网友A:
首先是电芯的选择,其次应该加一个电容,断电之后电容反向放电,产生反向磁场,把原来的磁场抵消掉。个人拙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电芯的选择,其次应该加一个电容,断电之后电容反向放电,产生反向磁场,把原来的磁场抵消掉。个人拙 ...

如果只是加一个电容的话,切断电源后电容会放电,但不是“反向放电”,而是“正向放电”,就是说放电的方向和原来的电源是一样的。因此,其效果不是消磁,而是让电磁场多持续一会。
如果用其他办法实现反向磁性的话,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当然电路上会复杂一些,另外时间长了也有参数漂移的问题。

网友:
让磁性反向确实是一个好思路。个人感觉电磁铁的寿命比较有限,不方便用于高节拍生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加一个电容的话,切断电源后电容会放电,但不是“反向放电”,而是“正向放电”,就是说放电的方 ...

你可以仔细考虑下,是反向放电没错的

网友(2018-07-24):
在材料上做点文章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仔细考虑下,是反向放电没错的

6666666

网友:
试试交流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