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油缸推力能达到多少吨?

楼主(2015-12-24):
谁知道缸径100、杆径70,油泵压力16MPa的油缸推力能达到多少吨?

网友:
(pa*(100/2)^2-pa*(70/2)^2)*16*0.85

网友(点评):
很热心,但有错,是pi,然后,推力一般是在无杆腔加压,应问清楚后再回答问题。请教,后边的0.85是什么?

网友(点评):
损耗系数,呵呵。

网友(点评):
你算的是拉力了,推力的受力面积更大

网友:
看你双出杆还是单出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吨吧

层主说的一吨吧,,,是怎么得来的呢?随口一说,还是经验之谈,又或者说精准的技术过?

网友B:
理论值:16*10^6*3.14*(100/2)^2*10^(-6)=125600N~12560KGf~12T

网友:
油缸推力为12.6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值:16*10^6*3.14*(100/2)^2*10^(-6)=125600N~12560KGf~12T

是无杆腔加压,单杆出。大师算的和我用软件算的一样。
求鉴定,此软件可用不。

网友:
油缸推力为12.56吨,回复力为6405.6吨,有微小误差,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