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5-12-24):
    就是圆槽侧壁开的那个方槽,看着也不像是将一个方块塞到里面的,即使是把一个方块塞里面,那槽又是怎么开的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CNC挪,然后放电啊

网友:
从加工痕迹完全可以分析出

网友:
局部典型的放电遗留痕迹。

网友:
有放电痕迹,最后一道工序肯定是放电加工

网友:
  才明白放电加工是啥?原来听过的铜工知道点了。

楼主:
哪位大侠给讲讲放电加工到底怎么回事啊?或者给个学名 ,,我自己百度也行

网友:
圆角处放电加工

网友:
这个不是电火花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给讲讲放电加工到底怎么回事啊?或者给个学名 ,,我自己百度也行

你搜一下电脉冲加工就会跳出来关于这方面页面。

网友:
看精度要求了,刨床、插床都能加工

网友A:
很明显的电火花加工痕迹。特征就是无方向性均匀分布的点状小坑。

网友:
电火花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的电火花加工痕迹。特征就是无方向性均匀分布的点状小坑。

是做一个方块的碳模,然后给它通电,去腐蚀金属吗?我记得我最早刚上班的那个单位以前做锻造模具就那么做

网友(点评):
一般不使用石墨电极(也就是你说的碳模),因为加工麻烦又容易磕碰导致受损,优点是损耗非常低,一般使用紫铜(也就是纯铜)做电极,不过缺点就是损耗有点大,但是加工使用都很方便。

网友:
嗯,看起来是好像,确实是放电弄出来的。

网友:
看上去是电加工的,不过这个尺寸的零件,用插床也可以。

网友:
电火花,做好电极打出来。

网友:
火花机放电加工的,火花纹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