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铝型材搭过机架吗?

楼主(2015-12-24):
求教用铝型材搭机架应该注意什么?有比较好的资料推荐吗?一般的拼搭知识我知道,结构上有什么要考虑的吗?谢谢各位。

网友:
米思米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网上找找看。

楼主:
米思米的我已经看过了,还是有些疑问,谢谢这位兄弟了。

网友:
看你做什么机架,技术要求如何。国产型材别指望有精度,一米长度内,弯曲、扭转到3~5mm都不奇怪。如果用来做输送机的机架,有调整结构,要求也不高的话可以对付用。另外,配套的连接件也很重要,并不是看起来像,就能拿来用的。螺纹直径与型材槽口不匹配、长度与槽深不匹配也是常有的事。

网友A:
楼主有找到这方面资料吗.........我最近也考虑用铝型材做个架台,焊接太费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找到这方面资料吗.........我最近也考虑用铝型材做个架台,焊接太费时了,

没有,就看看了米思米上的资料,然后在网上看看图片,做得很不像样哈。

网友:
负重不大的可以考虑用,启动振幅大的就不要了。

网友B:
铝型材框架广泛应用在非标自动化设备上,一般都是轻型,承载能力有限。曾使用过瑞典(记的不是十分准确了)美卡诺、米思米、上海美客。品质由高到底,价格由高到低。连接方式都是多样化,使用每家产品都可搭出你要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型材框架广泛应用在非标自动化设备上,一般都是轻型,承载能力有限。曾使用过瑞典(记的不是十分准确了)美 ...

难就难在承载能力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就看看了米思米上的资料,然后在网上看看图片,做得很不像样哈。

,效果不好?

网友:
现在非标自动化设备用铝型材搭设备框架的太多了,我们经常做,国产的沈飞铝型材不错,天津三益代理的也可以,很多的

网友:
铝型材搭机架也要考虑连接处防松防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