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涡轮+行星减速器结构的减速器,求解答

楼主(2015-12-24):
最近在开发一款智能马桶盖减速器(翻盖的),蜗杆涡轮减速比是10(蜗杆用的是4头的),行星减速比是36,总的减速比在360,使用的是370电机,电机打样了N遍老是不行(要求是12V额定电压的 额定转速4500-9000都没问题),我想问的是:是因为的减速器效率太低没考虑到才导致这样重复打样电机的吗?哪位师傅能帮我分析分析下,到底要多大扭力的电机才能带的起?(马桶盖跟市面上都是一样的,单个重量都在2kg左右)

网友A:
是不是位置布置错误了   从电机端  应该是 行星减速比(速比小) +蜗轮蜗杆传动(速比大)
                                 再不然直接大速比行星减速比
市面上松下好像是220V 50HZ的

网友(点评):
另外一个马桶盖 自动翻盖搞的做的跟机械设备一样(2个减速机构) 做出来成本美观度就大跌眼界了,产品设计还是多想想 好的机构 如果是我 我就用 不完全齿轮加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位置布置错误了   从电机端  应该是 行星减速比(速比小) +蜗轮蜗杆传动(速比大)
             ...

但是从设计上来讲蜗杆涡轮在电机端高速级不是更好点吗?对效率来讲也有好处!可能还是电机扭力不够,难道我算错了!求有经验的师傅帮我算算吧,就算是效率,应该不会低到50%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图看看

跟市面上的马桶盖的都差不多的外形的

网友C:
蜗轮蜗杆的机械效率本来就低哦,选型手册上面一般都会有的,当然有可能减速机是你自己做的。你套了两个减速,效率会折很多的,建议重新计算一下,再校核电机,再放点余量。SW里面motion可以大致计算一下的,应该就是克服重力力矩的问题,在马桶盖水平放置的时候,克服最大的重力力矩,在这个点,电机力能够够大,就够了,这个重力力矩变化是一个cos的图。(有可能是我想简单了)

网友D:
370电机 咋没听过啊,还是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轮蜗杆的机械效率本来就低哦,选型手册上面一般都会有的,当然有可能减速机是你自己做的。你套了两个减速 ...

SW有电机计算的吗?可以稍微介绍下吗 我都是用PROE软件的 对SW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370电机 咋没听过啊,还是直流的

370电机是一些厂家普遍的叫法,应该某个行业来说的吧,是直流碳刷的

楼主:
在线等!求各位师傅解疑!

网友C:
引用 楼主:
SW有电机计算的吗?可以稍微介绍下吗 我都是用PROE软件的 对SW不是很熟悉

把你的模型发过来,只要你的马桶盖模型,我给你做看看。65157958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模型发过来,只要你的马桶盖模型,我给你做看看。

没有3D外壳模型啊 只有现成外壳在测试我现在是在考虑的是是我结构效率低了还是电机力不够的问题,能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点评):
加一下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位置布置错误了   从电机端  应该是 行星减速比(速比小) +蜗轮蜗杆传动(速比大)
             ...

LZ没个图表达一下如何安装的,也没有基本估算,盲目打样在所难免。
开合角度接近90°,用蜗轮蜗杆(LZ为何用多头?)比较省力+节省空间;
请教下大侠,不完全齿+连杆怎么做到减速+省力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模型发过来,只要你的马桶盖模型,我给你做看看。

关键还要看位置空间是否受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还要看位置空间是否受限吧。

确实如你说,位置空间也是个问题,当初用涡轮蜗杆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网友(点评):
为何4头?

网友:
LZ的智能马桶盖进展如何了

网友(2019-08-15):
是带不动?还是打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