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ion 与 wheel 的区别 --- 小常识

楼主(2015-12-25):
很多人(俺以前)看到国外图纸的时候, 对于pinion和gear 有点糊涂。
既然是齿轮,直接用gear不就行啦? 如果非要加上个“小”,不是还有 small 吗。

其实,这源于钟表业传统,与之对应的还有个词wheel。

这个截图上清晰地显示:
齿数少于20的叫pinion(齿轴) 否则叫wheel(轮片) 。

这套视频,正在上传优酷中。。。。

将会另行开帖详解。

网友:
减速机的输出齿轮应该是叫PINION,没有20齿区分这么严格吧。期待楼主的详解。

网友A:
咱们本地人工业技术用语大半沿用日语,"鸡呀"与"皮你用"自是平常词彙不觉有碍
图名乃国台语谐音

网友:
一对mesh的齿轮,小齿轮叫 pinion,牙齿多的叫gear,如果是齿轮齿条结构,其中的齿轮也叫pinion,齿条就叫r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本地人工业技术用语大半沿用日语,"鸡呀"与"皮你用"自是平常词彙不觉有碍
图名乃国台语谐音

有才!

网友(点评):
英语无声字母,日语都发一音节音,spring=supulin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