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设置双键快捷键

楼主(2015-12-25):
solidworks怎么设置双键快捷键

网友A:
不明所以,

网友:
不可以的,sw是按一个快捷键就立马执行,cad是按了快捷键还得按确认才执行,所以sw应该不可以设置两个字母的快捷键。
不过印象中搜索过sw可以以插件方式插入cad快捷键,但我没有找到,静待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所以,

就是怎么样设置两个字母组合的快捷键

网友:
用宏可以实现,不过不推荐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