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处理咨询

楼主(2015-12-25):
客户场验,我们工装的材料不符合防静电要求。客户要求:不锈钢材料(304)以及45#钢、合金钢,表面处理后能成为耗散性材料(即表面电阻在10^4~10^10欧姆),请问各专家,这些金属材料应该怎么进行表面处理才可符合客户要求?能告知厂家和电话更好!急等!

楼主:
表面不能喷涂,只能氧化或发黑

网友A:
工装表面加个接地,是否可以防静电?

网友B:
表面热熔附合一层绝缘塑料

网友:
打电话给相关厂家吧,这样解决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装表面加个接地,是否可以防静电?

导体接触敏感管脚,放电太快,需要材料为耗散性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热熔附合一层绝缘塑料

工装需要进烘箱

网友C:
镀一层氮化钛

要说明详细点,工装结构,什么用途,使用条件

还有10^4~10^10,这个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一层氮化钛

要说明详细点,工装结构,什么用途,使用条件

零件表面的电阻在10^4~10^10欧姆间即可(即耗散性材料),用于敏感元件防静电,防止放电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一层氮化钛

要说明详细点,工装结构,什么用途,使用条件

镀氮化钛也导电吧,工装只有一个要求,表面处理后表面电阻在10^4~10^10欧姆之间就可以,零件要耐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一层氮化钛

要说明详细点,工装结构,什么用途,使用条件

类金刚石(DLC),这种表面处理可以达到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类金刚石(DLC),这种表面处理可以达到要求吗?

你可以咨询一下做这类真空电镀的厂商

氮化钛也是化合物,不导电的,DLC貌似会贵一点

奶高温,到底是要耐多少度,这个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咨询一下做这类真空电镀的厂商

氮化钛也是化合物,不导电的,DLC貌似会贵一点

刚咨询厂家说,氮化钛导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咨询厂家说,氮化钛导电

SORRY,是我的失误,被之前的厂商误导了,刚刚网上确认了一下,是导电的,那么DLC呢,网络上没说清楚

如果是这样,那么如果你正常使用温度不高于300摄氏度,可以试试特氟龙涂层,不过估计夹具的精度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RRY,是我的失误,被之前的厂商误导了,刚刚网上确认了一下,是导电的,那么DLC呢,网络上没说清楚

...

NCVM不导电真空镀膜,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CVM不导电真空镀膜,能满足要求吗?

NCVM的核心其实是喷涂

工艺流程  素材(一般是塑胶件)---UV底漆---不导电镀膜---色漆--(可能还有面漆)

楼主:
我们需要的工装零件的表面电阻在10^4~10^10次方欧姆,最好在10^6次方左右,请问,微弧氧化能达到吗?微弧氧化适用哪些材料?有哪些供应商可进行微弧氧化?

网友(2016-03-10):
可以采用热喷涂技术在表面做一层氧化铝陶瓷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