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平衡阀求助:哪里能找到这种平衡阀?

楼主(2015-12-25):
如题,在找一种气液平衡阀,阀门和正常的气动减压阀类似,只不过背压是液体,靠液体压力的大小控制气体出口压力的大小,输入的气体和液体压力不会超过2MPa。阀体材料最好是304不锈钢。哪位能提供点信息或关键词,在此谢过!

网友:
这个倒没听说过,不过给个思路,你能否买个气控的平衡阀,再把气控的密封改一下。再低压力情况下测试一下。
当然这种阀肯定到不了2MPa的压力的,整个密封及材料都需要更换。

网友(点评):
这个非常有难度啊,涉及材料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原理图好像有问题

网友:
A气压±D液压调节B升降,使P1经C泄压变P2。P2≈D

网友(点评):
结构比较复杂啊 好像并非通用阀门

网友:
产品见过SMC的,型号系列没有,像一对法兰扣在一起中间夹膜。和这个图不同。这图是几十年前德国的我国有仿造。给你看就是原理是挺直接的。

网友(点评):
这个让我想起了蓄能器 感觉蓄能器和这个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