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如何选择啊!有没有详细的计算

楼主(2015-12-25):
电磁阀如何选择啊!有没有详细的计算

网友:
先计算气缸的最大耗气量,再根据计算结果选择电磁阀。
jason6大侠发过此类计算方法的帖子,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158

网友:
先计算气缸最大耗气量,根据耗气量决定整个电磁阀的大小,再根据功能及安全的需要选择电磁阀的类型,例如两位三通常开、常闭,两位五通单电控、双电控,三位五通中封、中泄、中压,然后还要选择节流阀的类型

网友:
先看气路系统中需要什么样的电磁阀,2位5通,3位5通还是2位2通等,然后查看流量,一般样本书上都会有流量表,根据流量的大小选择你需要的电磁阀。

网友(2016-02-01):
额,我还真没有计算过这些。我们是使用者,一般都是坏了照原来电磁阀型号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这要求?我就凭感觉选!

网友(2019-03-26):
销售电磁阀的厂家有选型知道的,比如费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