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根据涡轮蜗杆减速机的型号确定所配电机型号

楼主(2015-12-25):
例如RV40-60    RV40-71    RV110-90  RV110-100  怎样不看样本就知道电机功率  每次我师父一看减速机就说出了功率  我也不好意思问啊

网友A:
那就叫经验,你师父说的你都记下来,下次不就知道了吗。要不你看查样本把对应减速机的电机都记下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叫经验,你师父说的你都记下来,下次不就知道了吗。要不你看查样本把对应减速机的电机都记下来也行

经验  多看样本多记吧

网友B:
等你用的多了,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师父了哈哈 但是前提你得有个学习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用的多了,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师父了哈哈 但是前提你得有个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