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纺布裁切问题?

楼主(2015-12-25):
如图  材质均是无纺布,有点类似医用口罩 或者小孩尿不湿里面的布料,我想问问大家一块布用什么东西可以裁切成这种形状,刀具好做吗?一次裁切一块  要做到形状统一。外形尺寸大概100mm  x  35mm   厚度1mm左右

网友A:
超声波切

网友:
做刀模,冲切机

网友(点评):
冲切机? 滚动的刀可以做吗?

网友B:
我也很好奇,专业人士过来讲解一下

网友(点评):
我更好奇的是尿不湿生产线和创可贴生产线,听说都是全自动的

网友:
可以用刀模模切,可以用超声波模切,可以用超声波滚刀滚切,还可以用激光切割,尿不湿都是全自动的,莫非楼主想做山寨尿不湿(坑爹)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实力 山寨不了 也没这个路子,只是最近看到 感觉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切

超声波切会将图示的帆布的切边烫硬吗?  能否切的如剪刀裁剪的一样,切口很平整,不会对布的周边有其他损伤?

网友:
根据产能吧,灵活性高的还是激光切割

网友:
用激光切吧,很简单。切口有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好奇,专业人士过来讲解一下

how its made 有创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切

硬化如何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w its made 有创可贴

是个好节目,不过他这种不规则的产品用那种方式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
一般皮革和布料都是用裁剪,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刀模冲,简单一点直接手冲床,投资一下可以用一台平板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切会将图示的帆布的切边烫硬吗?  能否切的如剪刀裁剪的一样,切口很平整,不会对布的周边有其他损 ...

超声波切割的优点就是速度快,不伤材料。整个过程温度不高,材料不会变硬或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