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塑料铰链”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25):
乐扣的盖子上有一个塑料的铰链,就是红圈里面那道白印,用来把盖子紧紧卡在杯口。
请问这东西的正式名字怎么叫?怎么薄又弯来弯去的,不会折断吗?有什么生产工艺吗?一般的塑料厂都可以做吗?
谢谢!

网友:
这是利用塑料的弹性。

网友:
白印是折多了才出来的吧。用多了肯定要松点,这种用处一天也弯不了几次。
弯来弯去怎么会断,塑料袋够薄吧,能弯断?又不是去撕扯。
外行都知道,要用“熟胶”。

网友:
有资料,看过来

http://www.docin.com/p-826313955.html

网友(2016-11-25):
PP是
百折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