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里面的三辊闸机构,有谁了解

楼主(2015-12-25):
地铁里面的三辊闸机构,有谁了解。刷卡后推动挡杆转动,120度锁定。有谁了解里面的机构

网友A:
1、机械闸机机芯是指用闸机在解除控制后三叉杆需要人力推杆放行;放行后另一根杆通过机芯的液压减震装置后停留在水平位置,需要再次解控后才能放行。推杆只需要0.5Kg的推力。
2、电动机芯是在闸机内配置了一个电机,闸机解除控制后,三叉杆会向前移动一个角度,当行人再次接触到三叉杆后,电机会主动转杆,直到另一根杆回到水平位后完成整个放行动作。
百度百科就有

楼主:
网上找到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
很好的机构

网友:
好想把那个壳子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内容?

网友B:
在百度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械闸机机芯是指用闸机在解除控制后三叉杆需要人力推杆放行;放行后另一根杆通过机芯的液压减震装置后停 ...

关键是看了这个,你知道里面的结构是怎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百度看见了

你这个头像的吸盘是piab的吸盘,还是其他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