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正反转电机下如何使齿轮组不正反转

楼主(2015-12-25):
本来一开始想着靠电机驱动中间的轴转一圈然后靠简单的几个齿轮就能使a大齿轮按轴转动一圈走一格。现在电机要用正反转电机之前的想法行不通求助各位大神 该怎么改进

网友A:
可以参考自行车

网友:
说的啥,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自行车

自行车如果倒着踩得话 又不能转动

网友:
自行车一个方向转你再加一个方向的传动不就行了

网友(2019-08-15):
自行车是个好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