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阀耗气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5-12-25):
社区里的大侠们,小弟需要算个脉冲阀的耗气量,之前都是用一些现成的,今天在网上查了些资料也还是不了解,五花八门直接晃花了眼!有懂得求指教,有相关资料也行!!

网友:
最大耗气量是气缸以最大速度运动时所需要的空气消耗,可以表示成:
qr=0.0462D^2*um(P+0.102)
例如缸径D为10cm,最大速度为300mm/s,使用压力为0.6Mpa,则
气缸的最大耗气量qr=0.046*10^2*300*(0.6+0.102)=968.76(L/min),因此选用cv值为1.0或有效截面积为18mm左右的电磁阀即可满足流量要求。
若气缸的使用压力为0.5Mpa,最大速度为200mm/s,则气缸的最大耗气量为qr=553.84。
如果缸径D为5cm,最大速度为300mm/s,使用压力为0.6Mpa,则气缸的最大耗气量为qr=242.19,因此选用cv值选用0.3左右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