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检验台,哪里买得到

楼主(2015-12-25):
大家好,遇到问题了。
大理石检验平台在哪里有得买啊?深圳龙华有吗?
还有就是那个托表全称是什么?在哪买呢谢谢了。

网友:
杠杆千分表,淘宝有卖

网友:
阿里巴巴上多的是

网友:
托表应该叫杜杆千分尺吧,看你要什么牌子的了。很多的

网友:
杠杆千分尺 编辑
本词条缺少概述、名片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中文名 杠杆千分尺 原    理 杠杆原理和指示表 性    质 长度精密测量工具 使用注意事项 详见正文 组    成外径千分尺和一个指示表组合而成 分度值 有0.001mm和0.002mm两种
目录
1 简介
2 使用注意事项
简介编辑
利用杠杆原理和指示表对弧形尺架上两个测量面之间分割的距离进行读数的通用长度精密测量工具。
杠杆千分尺
杠杆千分尺
是由一把外径千分尺和一个指示表组合而成的。
杠杆千分尺既可以进行相对测量,也可以像千分尺那样用作绝对测量。其分度值有0.001mm和0.002mm两种。
杠杆千分尺不仅读数精度较高,而且因弓形架的刚度较大,测量力由小弹簧产生,比普通千分尺的棘轮装置所产生的测量力稳定,因此,它的实际测量精度也较高。
使用注意事项编辑
1)用杠杆卡规或杠杆千分尺作相
对测量前,应按被测工件的尺寸,用量块调整好零位。
2)测量时,按动退让按钮,让测量杆面轻轻接触工件,不可硬卡,以免
测量面磨损而影响精度。
3)测量工件直径时,应顺着工件加工方向旋转工件,以指针的转折点读数为正确测量值。
参考资料

网友:
lz需要什么样规格的大理石平台,还有你的区域位置在哪里?是深圳吗?
你能告诉我详细资料,我可以给你报价。我的邮箱:hyst2014123@126.com

网友:
大理石检验平台,山东济南太多了!台面比较大的很多是人造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