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折弯

楼主(2015-12-25):
如图,一根槽钢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能折弯成下面的形状吗。
) ?+ A& T0 q2 _4 I可以的话是什么工艺或方法0 ?! q7 U1 u: Y. |0 S
槽钢长度也就是1700-2500左右,不会太长

网友:
折弯角肯定要切一点料下来!

网友:
难度太大了吧?反正我是没见过槽钢折弯的,还不如直接钣金折弯呢

网友:
这么大的槽钢折弯不好折弯吧,而且折弯的地方需要切角在焊接,没有什么特别要求,还不如完全焊接来的快!

网友:
在折弯处加热,然后热弯成形。

网友:
难度非常之大啊,尽量别这么干

网友:
lz用来干什么,为何强调“不去除材料”?

网友:
说说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吧,派什么用,我做钣金件15年了,不敢这么玩。

网友:
折弯机就行

网友:
我听说过用无缝钢管加热后又是缩径又是变形成车桥的方法 估计可以试试 具体我也不懂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是做皮带机的,这个是个支架的横梁,配套厂家说可以这么干,我们之前也没干过啊,都是焊接的,* n' v- f! \/ I
他们说省成本,我们也抓瞎啊,没办法,上来问问看看有这么干的没

网友:
既然配套厂家说没有问题,你就让他们做,然后预留一套备用方案,防止他们做不出来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