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疲劳断裂还是脆性断裂?

楼主(2015-12-25):
图片有点模糊,大神们给个参考意见。

补充内容 (2015-12-31 14:05):
此为230吨矿用减速机行星齿轮轴

网友:
找8爷吧

网友A:
断面内部非常整齐,结尾部分有屈服断裂现象,断口有磨损平滑痕迹  初步判断是因为疲劳断裂引起的脆断,做个金相吧

网友:
滑移线有木有

网友:
应该属于应力集中造成的断裂

网友:
材料太脆了,台阶处应该是没有R角,应力集中脆断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运动的?偏心旋转么?

网友:
需要有工件热处理工艺和工况受力方向等各方面参数  才好分析   只有图片不够

网友:
右上角黑色部位是如何造成的?

网友B:
工况?运行时间?
零件结构?

网友C:
断裂面一半光滑一半粗糙。光滑部分是由于零件表面裂纹向内部生长,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断裂面不断摩擦,所以很光滑。粗糙面则是裂纹生长到一半时,强度已经不够,直接脆断。台阶处应力集中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什么工件,像是空心的汽车稳定秆,疲劳源在钢管焊缝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工件,像是空心的汽车稳定秆,疲劳源在钢管焊缝处?

大型矿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裂面一半光滑一半粗糙。光滑部分是由于零件表面裂纹向内部生长,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断裂面不断摩擦, ...

这是比较清晰的照片,表面被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面内部非常整齐,结尾部分有屈服断裂现象,断口有磨损平滑痕迹  初步判断是因为疲劳断裂引起的脆断,做个 ...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787&extra=page%3D1我发了各新帖,兄弟可以看看,那里照片比较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裂面一半光滑一半粗糙。光滑部分是由于零件表面裂纹向内部生长,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断裂面不断摩擦, ...

是的,不过表面被破坏了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787&extra=page%3D1这里有比较清晰的照片。

网友:
有没有增速箱底座出现开裂或则裂纹的相关资料啊

网友:
应该是疲劳 疲劳源应该在左上 这学期刚学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况?运行时间?
零件结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787&extra=page%3D1看下这个帖子吧,运行2000小时,为铜矿上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