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三坐标的检测原理

楼主(2015-12-25):
1、CMM三坐标的检测原理是什么?情以下图为例(圆柱度)进行说明。

2、三坐标貌似很强大,是不是所有的尺寸都可以测量,有CMM不能测量的么?

网友:
当然不是

网友:
楼主你这问题太大了,真没法回答。三坐标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它能干什么原理是啥
那就是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明白的,首先你需要了解测量技术、数据处理方法这些基础知识才能明白大概。
当然我也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只能是有多少卖多少了。
要说原理,我说说我的理解,简单来说,三坐标自己建立一个三轴坐标系,然后采点(被测特征数据采集),根据采集到数据根据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检测要素不同对应数据处理方法也不同,同一要素不同处理方法得出结论也不同)得出一个评价结论。
结合圆柱度,圆柱度的定义是两个同轴曲面包络的空间(见附图),三坐标检测好比你用三维软件画图,先画一个理论圆柱,然后根据采集数据构建一个实际轮廓,然后和理论圆柱比较,最后得出结论。构建实际轮廓和理论圆柱比较的过程就是数据处理的过程。

网友:
三坐标测量圆球面直径就不准确。还是非常不准的那种。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
原理我也不知道,测那个圆柱度一般是采八个点,实际上5个点(没记错的话)就能做一个圆柱,八个一般就是底园上园,系统根据这个八个点空间位置分析,过程不祥 就像去吃饭我知道哪道菜好吃,不关注怎么做
至于万能,肯定不是,楼上说了,还有就是它也有个测头,测头踩点,才不上的肯定测不了就像加工一样,还有三坐标有回退距离,测头直径2mm 你测一个2.5mm的孔基本测不了 还有等等不赘述了

网友(2020-01-14):
三坐标工作时的精度会受到周围震源的影响,弹簧阻尼隔振器能够有效解决此类问题,欢迎问询

网友:
同问,三坐标一般常用于哪方面,具体点的

网友:
三坐标常用在工厂产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