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单个零件怎么轻化?

楼主(2015-12-25):
solidworks单个零件怎么轻化???例如,零件几何约束太多(阵列很多孔),建模反应非常慢,请教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右击,在零部件属性里,点击轻化!

网友:
越复杂越慢  内存+8 才好点

网友B:
单个零件根本不存在轻化的概念,轻化就是用于装配体的。
零件可以对特征进行压缩,压缩所有特征后再保存文件,这样下次打开时就能快速打开。
或者多使用曲面工具,直到最后再加厚成实体,一样可以缩小文件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零件根本不存在轻化的概念,轻化就是用于装配体的。
零件可以对特征进行压缩,压缩所有特征后再保存文 ...

谢大侠,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零件根本不存在轻化的概念,轻化就是用于装配体的。
零件可以对特征进行压缩,压缩所有特征后再保存文 ...

像网孔板之类的零件,就是在编辑的时候,运行非常慢,修改起来耽误时间。公司电脑可以说是顶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在零部件属性里,点击轻化!

零件中没有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