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偏心轴的激振力

楼主(2015-12-25):
激振力的问题。如下图所示,如何求偏心轴的激振力。用的电机是4极变频电机,启动频率是30Hz,振动时最大45Hz。这个偏心轴的激振力是多少N?最好列出公式,越详细越好。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扭矩/偏心距?

网友B:
楼主在做切块成型砖机吗?

网友C:
有现成的震动电机;偏心块可调节,震动力可调;
楼主为啥自己设计,要求特殊,买不到标准的?

网友D:
mew^2,m为偏心质量,e为偏心距,w角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做切块成型砖机吗?

差不多,类似。我做的是碳素成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w^2,m为偏心质量,e为偏心距,w角速度

谢谢。您说的这个公式我知道。有没有这个公式“偏心块质量X偏心块半径X角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震动电机;偏心块可调节,震动力可调;
楼主为啥自己设计,要求特殊,买不到标准的?

我做的是碳素成型机,用振动电机效果不好,还需启动频繁、还要逐渐加大振动频率。我这个行业都是自己设计的,国家也没有标准。

网友(点评):
那没得选择了,楼主的行业是偏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偏心距?

偏心距是42mm,扭矩不确定,计算激振力还需要扭矩吗?能给个公式吗?谢谢

楼主:
我是在学习。这个偏心轴的激振力已经知道了是90.1kN,但我不知道如何得出来的,用公式F=meω^2(m偏心块质量kg,e偏心距m,ω角速度)计算出的结果相差甚大,用公式F=mrω^2(m偏心块质量kg,r偏心块半径m,ω角速度)计算出的结果相差也不小。所以想求大能们帮忙看看。

网友(点评):
偏心距e不是图上图上标的42mm,而是去除中间心轴后偏心部分后质心到旋转的距离(计算或查手册);偏心质量也是去除心轴部分后的质量。

网友(点评):
公式没错,要理解偏心距和偏心质量

网友(点评):
听君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谢谢大能解惑。

网友(点评):
计算了一下,得数乘以2才是90.1kN,不知为何。我又验证了几个已知激振力的偏心轴,计算结果都需乘以2。

网友(点评):
角速度正确,偏心距约为64mm,看一样不?(百度文库质心力学1有具体算法),重点是要算对偏心距和偏心质量

楼主:
谢谢@高山捷鹰 ,按照您的解释,计算出的结果都需要乘以2,才可以。感觉是不是角速度ω的问题,我按4级电机选用的数值153。但实际采用的电机也是4级的呀。还是有点小迷糊。

楼主:
谢谢@高山捷鹰 !我用sw画的实体模型,得出偏心距为59.6mm,质量为32.358kg,角速度去153,计算结果乘以2就是90.2kN。暂时先按这个公式计算吧(记着以后乘2就是了,等遇到同行时在讨教),非常感谢您的解惑。

网友(点评):
最好找出问题出在哪了,不然不知哪天就掉进坑里了!

网友(点评):
是啊,我也怕出错。但现在的问题我问我科室的几个人都不清楚,他们都不知道如何计算。我自己感觉可能是角速度的问题。

网友E:
您参考一下吧

网友(点评):
谢谢@狂欢的太阳 ,明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学习。这个偏心轴的激振力已经知道了是90.1kN,但我不知道如何得出来的,用公式F=meω^2(m偏心块质量 ...

你那是成对的偏心轴,偏心块质量是单轴的2倍,当然要乘2 了

网友:
激振力计算没有学过,帮不到楼主了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E:
您参考一下吧

大佬出现,请问文档名字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