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堆焊耐磨层的套筒加工外圆时遇到硬点,怎么办?

楼主(2015-12-25):
求高手解答,要保证加工精度,毛坯管壁厚15左右

网友(2020-12-29):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堆焊过程的时候,电流和电压比较大,融池深度大了,已经渗透到外皮上了!还能怎么办,堆焊好的慢慢车吧!还没堆焊的改小电流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