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伺服电机还用加零位传感器吗?

楼主(2015-12-25):
机构是旋转角度,用的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还用加传感器对零位吗?

网友:
反正我不用加。

网友:
绝对型意味着编码器用电池供电

网友(点评):
真正的绝对型是直接刻线每个位置一个码...你说的就是相对型加了一个纽扣电池或者大电容才有的记忆功能...

网友:
我一般不加,最多加个零点死限位用来调零时用的。

网友(2016-05-13):
绝对值编码器不需要,增量型的需要加

网友(2017-01-11):
是为了记录初始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