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推荐借鉴一下,类似削水果皮的机构呀

楼主(2015-12-25):
                      我现在接到一任务,要自动削萝卜皮,关键问题,我要的是萝卜皮,皮厚度3mm左右。。我真是哔了哔了

网友:
上次坛子里有人发了个削苹果的机器的视频,你找下,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以前看到过这个视频,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A:
白萝卜 胡萝卜 水萝卜 还是花心大萝卜...

网友(点评):
这几个萝卜外形是不同的,另水萝卜在夏初之前就收了,别的都是秋后收。

网友(点评):
应该是大萝卜,水萝卜个头小,意义不大;看样子他们是给咸菜厂准备的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找类似的

网友:
市场上有一种茄子干很长很长,你问问人家用啥机器销的,原理应该很简单

网友(点评):
这种切削设备应该有现成的

网友:
萝卜比苹果的一致性差多了,哈哈

网友:
借鉴削铅笔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萝卜 胡萝卜 水萝卜 还是花心大萝卜...

就是现在收获的白萝卜。长度200-240mm 直径50-70不等,现在就烦在大小形状不一致。像做一个靠自身外形关联的柔性机构。但是苦无头绪。。

网友:
直接做一个小车床,车刀用刮皮刀前面加一个靠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现在收获的白萝卜。长度200-240mm 直径50-70不等,现在就烦在大小形状不一致。像做一个靠自身外形关联 ...

无非就是多削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