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天说的磁饱和 永磁体电机

楼主(2015-12-25):
首先说磁饱和是影响发电机能力的原因,肯定是不对的。

对于磁性材料而言,磁场通密度会随着磁场强度上升而上升,但是此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在磁场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基本很难在增长了,改现象为磁饱和。

对于永磁电机而言,励磁绕组是一个永磁体,电枢绕组上的感应电动势等于 磁通  与角速度  和转子磁场定子磁场夹角正弦值的乘积,也就是说主磁场的磁通近乎于恒定,而转速直接与产生的交流电的频率有关,所以一般也是恒定的,能变化的只有那个夹角,对同步电机而言 该夹角超过一定范围会造成打滑现象。

    永磁发电机的限制输出功率极限 ,主要有如下个因素:

   1)原动机的输入功率。能量守恒,输出电功率必然小于输入机械功率
   2)发电机绕组都不能过热 ,定子电流被限制  ,定子输出端电压由电网电压决定,即视在功率被限制。
   3)转子由于转速固定,磁场强度固定,励磁能力也是固定的。

如图 ,安全运行范围为阴影部分。

网友:
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131

楼主说的上次是这个主题吗?

网友(点评):
其实不是那个帖子的,,我想@海鹏.G 的

网友:
磁滞回路

楼主:
@老鹰  我的问题 ,那天有社友提到了关于电机极限功率  和磁饱和的问题 我顺手就写了点东西。。 应该@海鹏.G   @海鹏.G

网友A:
大侠,请教一下。
大侠文中有这样一句:
发电机绕组都不能过热 ,定子电流被限制  ,定子输出端电压由电网电压决定,即视在功率被限制

个人理解,发电机,输出回路的整体电阻固定,因此输出电压只跟电流大小有关。发电机本身不存在负载问题。负载是通过感应变电器形成的另外的独立电流回路。因此,不能理解大侠所说的定子输出电压由电网电压决定这句话。大侠能详细解释这一点吗?

网友(点评):
这个理解,和我的想法不大一样啊,等下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请教一下。
大侠文中有这样一句: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发电机有两种运行状态,1和电网连接,容量接近无穷大 2单机运行
在情况一的条件下,发电机的端电压就是和电网一致的的
在情况二的条件下,发电机的端电压存在一个电压调整率的概念。就是随着负载地增加输出端电压降低或者增大,对于电机的电枢回路来说电抗 要远远大于电阻即 L>>R   说以输出回路的电压,是可变的,且随着负载变化。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发电机的输出端与负载连接后形成闭合回路,并以此为基础发电?

网友(点评):
E是发电机的感应电动势,u是端电压, 发电基础是转子旋转在定子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发电,不明白大侠说的发电基础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啊,抱歉。是我理解的问题。励磁是发电的一个回路。是我疏忽了这点。感谢大侠。

网友:
关于永磁直流电机,磁场和电场是相互转化的,可以把磁看做一种流体,在电机中形成一个闭合回路,比如励磁绕组或者永磁体,本身的剩磁和矫顽力一定的,磁场N级要通过机壳(材料和厚度)导磁到转子铁芯(铁芯的齿宽和颚宽)然后回到磁场S级。电机是个比较复杂的机械涉及电磁转换。

网友:
搞点积分

网友(2019-06-10):
永磁机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