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老坏

楼主(2015-12-25):
能自动断电的水壶加热管用用一年半载就坏了,加热管好像是不可拆卸的操蛋,后来买了可拆卸加热管的电热水壶,但是只能鸣笛不能自动断电,有时候用用着用着鸣笛不管用,愣是烧了两根电热管,今天又烧坏了,火大。拆了已经坏掉的自动断电热水壶,看看如何实现的自动掉电,开始以为是气流吹动铁片,铁片弹起来断掉,不过发现不太对,因为用手指按压的力度,换成气流不可能有这么大,后来用电吹风加热,也无果,想想会不会是电吹风的温度达不到沸水的温度,一想家里还有锡焊用的电热棒,嘿嘿,还真的是加热铁片变形后谈起。不说了,果断用这个原理改装电热水壶,初步办法是用将鸣笛口更换部件,模仿可电电热水壶的吹蒸汽原理,打算设计好模型后使用3d打印机,打印部件。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买个好点的就好啦,我的九阳的,也就120多吧,用了3年了,貌似还比较坚挺

网友:
三角牌,用了有7~8年了,只换了个插头。
记忆中买了大概70元左右吧。

网友:
你是来秀打印机的吧

网友A:
淘宝一个才38快钱,每年换一个。

网友:
电路板改下,加温度块 继电器 控制加热电源

网友B:
我家也是坏了好几个,每次拆开鼓捣下就好了,过几天又坏了。然后几次就彻底不行了。跳电簧片的我以为是记忆金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是坏了好几个,每次拆开鼓捣下就好了,过几天又坏了。然后几次就彻底不行了。跳电簧片的我以为是记忆 ...

想多了,哈哈,原理很不错,没有使用打印机,已经搞定断掉目的

网友:
速热壶经常坏,原因终于找到了,办公室一个壶烧开水了断不了电,经常是接半壶水,开了后再提下来,麻烦费事儿,后来拆开开关一看,一眼就看待问题所在,是温控开关的按钮和簧片接触的凸点融化了一截,呜哈哈,用钳子将其夹起来,好了,用到现在没问题,在这就想给厂家反馈个问题,既然电热丝都这么稳定可靠了,为啥按钮的材质不选一个耐高温的?还有的开关按下断电断不了电,原因也是开关触点融化了一截,水温及触点接触时打火,开关凸点按不到铜触点,不得已随手将细尼龙扎带把铜触点一侧扎紧,减掉,水烧开,啪,断电,OK。总而言之还是材质的问题。

网友:
好点的用几年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一个才38快钱,每年换一个。

能不能用半年才是关键

网友:
能用,我一般用两年,用了两个了,一般是我放水放得多,线路部分锈坏的

网友:
看不见啊

网友:
我用的山东多星的,结实耐用,8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