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烫的厉害,伴随着噪音的出现

楼主(2015-12-26):
    我公司现场有一台磨削鼓形滚子圆弧面的磨床,设备部门维修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修好。以下是设备部门的维修过程,各位区友看看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或是有神什么好的建议,还请不吝指教。
    起初车间说磨出的滚子表面有振纹,根据维修工的经验,首先对修整器部分进行维修,清洗油缸,更换轴承,但效果不理想;然后检测砂轮轴,发现径向间隙过大,于是把整个砂轮架搬回维修间,连着弄了两次,第一次没有好,第二次是比较有经验的师傅调的主轴间隙,装上去之后检测间隙是好的,锥面跳动也没问题。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由于砂轮轴后端是卸荷轮机构,内有轴承(2套6019),机床开机半个小时后停机,这个时候检测卸荷轮皮带处温度接近50度,手都放不上去。维修工认为是轴承质量问题,于是又换了2套新的轴承,但还是一样问题,轴承温度很快就上来了,而且伴随着噪音越来越大。在拆卸过程中发现深沟球轴承在内圈用螺母锁死的情况下,轴承中间同时加了内外隔圈,然后外侧轴承外圈端面也被端盖压死。之后查了下深沟球的使用方式,在内圈定位的情况下不应再对外圈定位,于是叫维修工取下外隔圈和外侧的垫片,保证深沟球的游隙。再次装上两套新的轴承后,而且把轴承的润滑脂改成高速油脂,涂抹量没有超过1/2。轴承不再发热,但震动还在,磨出的滚子还是有振纹,但较之前要好多了。
    然后考虑会不会是电机产生的震动,于是就换了ABB的电机,维修工又再次换了卸荷轮的 轴承,用的普通轴承,然后把外隔圈又放进去了。刚开始的时候震动几乎没有,噪音也听不到,但磨出的滚子还是不好,但较昨天又好了一些。谁知道中间正常关了一下砂轮后,再开砂轮,噪音又出现了,然后关掉砂轮再去摸卸荷轮,温度又上来了。
    这个温升会是外圈隔圈造成的吗,还是说是别的原因,为什么开始好好的,停下机,再开就不对了呢,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差。现在电机换的ABB,震动不太可能是电机造成的。各位区友帮忙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轴承发烫和噪音振动的产生。

网友A:
有震纹说明以下几个可能:1.轴承与主轴间隙过大,2.主轴刚性不好,看你描述的情况和发的图片,感觉你那卸荷轮主轴的刚性不怎么好,主轴有的地方壁很薄,一受大的加工偏载力就发生震动

网友B:
先把传动盘和主轴脱开,光带卸菏。看看运转情况。有问题 ,还是修卸荷。
表吸主轴上,打皮带轮跳动(或相反,怎么方便怎么弄)。有多少?遇到过主轴和卸荷不同轴,很快就把传动胶圈损坏,传动盘都干出椭圆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同轴了。

网友:
估计是有不同轴导致挤压磨损了

网友C:
外侧的垫片去掉了,带轮轴向窜动怎么办?

网友D:
之前我们厂的龙门尾端座轴承发热,尾端座的表面温度都达到60℃,里面更热。后来检查就是同轴差的问题。

网友E:
如果是轴承发热严重,那很有可能是你的轴的同轴度有问题,我们原来遇到过,轴的同轴度有问题,或者轴的刚度不行的话,会造成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
温度升高~ 有声音就是 轴承磨损了,轴承里面柱子已经磨损  表面有坑!

网友F:
换SFK 或者NTN 日本或者德国的轴承试试

网友G:
用的最少是500MM直径的砂轮吧,砂轮静平衡有没有作?
该主轴是动压的,轴向负载比较弱,一般不用来磨弧面滚子,磨圆柱滚子还行,主轴的跳动要看看有多少了
用的应该是电磁无心夹具吧,再看看支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SFK 或者NTN 日本或者德国的轴承试试

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震纹说明以下几个可能:1.轴承与主轴间隙过大,2.主轴刚性不好,看你描述的情况和发的图片,感觉你那卸荷轮 ...

发的两张图片都只是示意图,可能比例不太对。现场有十多台都是这种设备,其他设备这种结构都好的,就这台不好,很是纳闷。用磁性表座检测了主轴前段的锥面跳动,1~2um。您说的卸荷轮主轴刚性不好是指主轴后锥度部分刚性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传动盘和主轴脱开,光带卸菏。看看运转情况。有问题 ,还是修卸荷。
表吸主轴上,打皮带轮跳动(或相反 ...

现场有脱开传动盘,只空转卸荷轮,没有明显的问题。打皮带盘跳动?可惜公司没有相应的检测仪器,只是打了主轴与轴承座的同轴度,5丝以内。谢谢回复,学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侧的垫片去掉了,带轮轴向窜动怎么办?

因为用的是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然后我查阅了书籍,说深沟球轴承不能两面压死,内圈两面定位,外圈一面定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们厂的龙门尾端座轴承发热,尾端座的表面温度都达到60℃,里面更热。后来检查就是同轴差的问题。

请问轴承发热跟轴承使用的润滑脂有没有关系,另外外隔圈会不会是发热的一个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最少是500MM直径的砂轮吧,砂轮静平衡有没有作?
该主轴是动压的,轴向负载比较弱,一般不用来磨弧面滚 ...

砂轮在装上去之前已经静平衡了,主轴锥面的跳动1~2um。工件轴的确是用的电磁无心夹具。但是现在主要是轴承发热,而且停机后再开机轴承的噪音突然就明显了。这肯定是不对的。还希望您能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SFK 或者NTN 日本或者德国的轴承试试

试过NTN的,但假货太多,不知道用上去的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轴承发热严重,那很有可能是你的轴的同轴度有问题,我们原来遇到过,轴的同轴度有问题,或者轴的刚度 ...

轴承换过至少4到5次,其中有一次一直没有发热。然后把轴承换掉,加入外隔圈后,温度又上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轮在装上去之前已经静平衡了,主轴锥面的跳动1~2um。工件轴的确是用的电磁无心夹具。但是现在主要是轴承 ...

动压轴的油温在40多度是正常的,但温升过快出现噪音肯定有问题,一般都是摩擦引起的,在排除皮带引起的噪音下,再去看看主轴和卸荷轮安装座的问题,总共就这么几个零件,细心点就应该能看出来。我们这类机床出厂怎么也有百余台了,没听说过有这问题的。你这情况也有可能是调动压轴间隙引起的不同轴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