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有效圈数和总圈数如何进行辨别?请教

楼主(2015-12-26):
最近工作中需要用到弹簧,可关于弹簧的有效圈数和总圈数如何进行辨别,问了很多人都说不清楚,有大神能给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
帖子87,积分0
社区里已有帖子讨论过,去看看先再回来说说看法

网友:
一般压缩弹簧的有效圈数+2=总圈数。

网友A:
有效圈数是指节距均匀的圈数,总圈数=有效圈数+并圈数。当然了,并圈就是指节距不均匀的那一圈;节距就是指两道钢丝之间的距离,类似螺纹的螺距。下图中001这张图,从最左边朝下看,两道钢丝之间是一圈,第一圈是并圈,接着是4圈的有效圈,再接着一圈并圈,所以总圈数等于6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效圈数是指节距均匀的圈数,总圈数=有效圈数+并圈数。当然了,并圈就是指节距不均匀的那一圈;节距就是指 ...

002这张图片中间那个弹簧举例,从弹簧的左侧、由上朝下看就是2道并圈(看着像是2又1/4圈),6道有效圈,所以总圈数就是8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2这张图片中间那个弹簧举例,从弹簧的左侧、由上朝下看就是2道并圈(看着像是2又1/4圈),6道有效圈,所 ...

层主你这上一张实物图,从左到右依次是七圈,八圈,六圈

另外第二张图所配的原文能不能借我看下。

网友:
有效圈,就是参与变形的圈数。总圈数就是绕过圆心的所有丝线的圈数。

数圈数一定要先整圈再判断多出的部分。一般来说是有效圈加两个支撑圈为总圈数,但是不排除有一端开口,还有做出支撑造型且开口的弹簧。其实算载荷,有效圈非常重要。一般要考虑压并高度和计算单重时才需要总圈数。

有个比较偷懒的办法,适合两端并紧的弹簧。从一端,虚拟地划一条直线,穿过多少个丝线,就有多少个(或多少个减一)总圈,然后再去计入不足总圈的部分。

数圈数这个确实比较容易头晕,但是反向测绘弹簧样品,给机器损坏的弹簧换新总要用到,所以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层主你这上一张实物图,从左到右依次是七圈,八圈,六圈

另外第二张图所配的原文能不能借我看下。
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弹簧的旋向,就像注意螺纹的旋向一样,在旋转运动的工况中,弹簧也会越来越紧或者越来越松的;
我说了啊,我是用的中间那根弹簧举个例子,从那根弹簧的左侧看圈数的,不是整张图片的左侧看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你这上一张实物图,从左到右依次是七圈,八圈,六圈

另外第二张图所配的原文能不能借我看下。

圆柱弹簧的参数及几何尺寸
http://www.leidream.com/zatan/322.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弹簧的旋向,就像注意螺纹的旋向一样,在旋转运动的工况中,弹簧也会越来越紧或者越来 ...

比较坑爹的是你这个图三个簧圈数都不一样。所以我觉着都数给他比较好,免得乱。旋转中弹簧会越来越紧?这个紧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坑爹的是你这个图三个簧圈数都不一样。所以我觉着都数给他比较好,免得乱。旋转中弹簧会越来越紧?这 ...

这个产品叫大弹簧机械密封,是机械密封里动密封的一种,与之对应的就是静密封了,比如垫片、O型圈、四氟生料带等。这个弹簧不光是提供磨损量的补偿,提供推力,还要注意轴的转向,弹簧旋向与高速运转轴的转向要一致,不然,弹簧就要沿径向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叫大弹簧机械密封,是机械密封里动密封的一种,与之对应的就是静密封了,比如垫片、O型圈、四氟 ...

这个也只能单向转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只能单向转吧

恩,单向旋转的,旋向搞错了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单向旋转的,旋向搞错了的后果。。。

这也不算失效了,都搓成球了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B:
层主你这上一张实物图,从左到右依次是七圈,八圈,六圈

另外第二张图所配的原文能不能借我看下。

版主说得对,我也觉得总圈分别是7.8.6圈

网友C(2018-03-09):
两头半圆头的拉伸弹簧怎么数总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头半圆头的拉伸弹簧怎么数总圈数

参与变形的算展开长,折合到圈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