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行车飞轮,米制标注和英制标注表达的是相同的吗?

楼主(2015-12-26):
各位大侠,下图是自行车的飞轮,请问那个米制标注和英制标注表达的是相同的吗?在设计连接件时只标注M35*1就可以了是吗?但是国标螺纹里M35系列没有螺距是1的。请大侠们赐教。谢谢!注:附件中是QB-T1887-1993 自行车飞轮等相关国家标准。

QB-T1220-1991 自行车米制螺纹和量规.rar

QB-T1221-1991 自行车英制螺纹和量规.rar

QB-T1887-1993 自行车飞轮.rar

网友A:
标准系列没有35x1,但是可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系列没有35x1,但是可以计算

请问加工M35*1螺纹使用普通的刀具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加工M35*1螺纹使用普通的刀具就可以吗?

车床用螺纹车刀按中径底径尺寸车出来就好了

网友(2016-02-26):
可以做的,M35X0.75、M35X0.5都可以做,实际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