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键槽(盲孔)内径最小多少

楼主(2015-12-26):
我要的是 24内孔

网友A:
设计成这样就是找不自在,数量少用电火花打吧。

如果可以,将它改成夹紧结构或者涨紧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成这样就是找不自在,数量少用电火花打吧。

如果可以,将它改成夹紧结构或者涨紧结构

没办法啊 结构限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