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知道气缸如何推动圆盘旋转90度

楼主(2015-12-26):
如图所示:在只用气缸A推动的情况下对圆盘进行推动旋转90度,该如何实现。在气缸A固定住后,气缸伸出来推圆盘,是否会卡主,要求流畅。圆盘直径300mm
抱歉,都不知道说清楚,要求用于切料旋转90度后要气缸收缩复原。用于切料 ,力会比较大

网友A:
应该给出圆盘尺寸,与气缸距离,要求再做分析吧
而且现在有气摆啊,直接连在圆盘中心好了

网友B:
一种是棘轮机构,一种是双离合器结构,你都可以用,

双离合器的,就是一个煞盘的,一个是离合驱动的,你自己设计一下就是了,

棘轮系统,也可以用,但直径大了,加工有难度,但寿命长,精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给出圆盘尺寸,与气缸距离,要求再做分析吧
而且现在有气摆啊,直接连在圆盘中心好了

谢谢前辈,圆盘尺寸300Mm,怕卡住,有木有经典的气缸推动90度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是棘轮机构,一种是双离合器结构,你都可以用,

双离合器的,就是一个煞盘的,一个是离合驱动的,你 ...

谢谢前辈,由于这个东西客户要求低沉本,越简单越好

网友C:
连续旋转还是正反旋转?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后者,否则就是曲臂连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是棘轮机构,一种是双离合器结构,你都可以用,

双离合器的,就是一个煞盘的,一个是离合驱动的,你 ...

前辈 ,这个东西用于切料,力会比较大,棘轮机构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特殊注意的地方,把受力计算做好,就可以了,你这个是小的,我用到直径3米-4米,都没有问题,比你这个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续旋转还是正反旋转?

气缸伸出旋转90度,然后收缩 复原回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 ,这个东西用于切料,力会比较大,棘轮机构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D:
用个可摆动的TC型气缸就行了。
下面是台弯管角度90度的气动弯管机,其机构动作应该和楼主的要求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可摆动的TC型气缸就行了。

要求用普通的圆形气缸或者方气缸

网友E:
楼主在这个90度是步进一直旋转下去的是吗?
一般再加导轨,才不会憋气缸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种是棘轮机构,一种是双离合器结构,你都可以用,

双离合器的,就是一个煞盘的,一个是离合驱动的,你 ...

用齿轮齿条如何?
切料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加速度和力?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机构,应用过,振动大,气缸速度不均匀,如果负载稍大,就要求气缸缸径足够大,或者齿轮非常大(气缸行程变长,速度变慢),

网友(点评):
就此例而言,齿条的好处是气缸可在悬空的情况下固定。冲击是显然的,齿轮问题不大,做好缓冲即可。负载大,只需换大缸径即可,行程和齿轮都不用大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个可摆动的TC型气缸就行了。
下面是台弯管角度90度的气动弯管机,其机构动作应该和楼主的要求差不多。
 ...

请教彭老师,这种气缸中部可转动,和尾部可转动,有什么区别或好处?谢谢!

网友:
只是说切断力很大?需要计算好。气缸不要用法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这个90度是步进一直旋转下去的是吗?
一般再加导轨,才不会憋气缸杆

前辈是旋转90度以后气缸收回来在一起转回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可摆动的TC型气缸就行了。
下面是台弯管角度90度的气动弯管机,其机构动作应该和楼主的要求差不多。
...

谢谢,前辈 受益匪浅

网友F:
用连杆连接会省力很多

网友G:
你看看,我做的气缸控制阀门的开度90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连杆连接会省力很多

连杆就是说曲柄连杆(滑块)么?
角度在变化,如何说省力呢。
如果对切点的加速度要求高,就比较难设计,或者需要调整安装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我做的气缸控制阀门的开度90

前辈你好  图中的气缸是不是在推动的时候也会跟着旋转角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  图中的气缸是不是在推动的时候也会跟着旋转角度的?

是的,气缸采用后(中间)端支耳,保证气缸可以有较小的摆动!

网友:
气缸底不是有标准件吗,固定干嘛

网友:
@非标UFO
就此例而言,齿条的好处是气缸可在悬空的情况下固定。冲击是显然的,齿轮问题不大,做好缓冲即可。负载大,只需换大缸径即可,行程和齿轮都不用大改变。与朋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