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的routing插件里怎么添加线路点和连接点,搞不明白

楼主(2015-12-26):
solidworks里的routing插件里怎么添加线路点和连接点

楼主:
我在零件草图里画了一个点,可是选线路点怎么也选不上这个点

网友A:
选中你要连接的点,右键,添加到步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你要连接的点,右键,添加到步路

谢谢,原来我没有在编辑状态下添加线路点

网友B:
管道想学会还是要下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道想学会还是要下功夫的

嗯嗯,这个平台不错,几乎每天都来,现在有时间就看书,最近才自己弄弄solidworks里的routing插件,希望各位师傅们传授传授

网友C:
菜单-routing-routing工具-生成连接点(C)/生成线路点(R)

网友(2017-12-08):
引用 网友C:
菜单-routing-routing工具-生成连接点(C)/生成线路点(R)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