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螺栓使用中的困惑

楼主(2015-12-26):
      以前的时候,没有把地脚固定太当回事,后来发现真是个要命的问题。
      因为膨胀螺栓这玩样不太好安装。我们现在现状是这么个样子,装M12膨胀螺栓的一块L板,一面铣两腰槽与设备固定,一面打两通孔(直径14)用来装膨胀螺栓,安装后如下图:(非重要结构,此处L板焊缝交叉)

      安装顺序是:1.将L板贴在设备上,用记号笔在两通孔处涂满圈圈,然后拿开L板
                           2.冲击钻对着圈圈中心打底孔
                           3.将套筒、螺栓塞入底孔
                           4.将L板套入两螺栓中
                           5.将L板与设备用螺钉拧紧(设备上有预制螺纹孔)
                           6.把平垫、弹垫入螺栓中,拧紧螺母

      但实际打膨胀的过程中有诸多难处,例如
                           1.孔位对不准,导致螺栓歪斜
                           2.拧紧螺母时,螺栓跟螺母一起转
                           3.底孔打过头了,螺栓往下掉,还要搞个尖嘴钳把螺栓夹起来,再拧紧等等。
      除此之外,有时膨胀螺栓还不一定真实生效,总怀疑螺栓只是处于某种“歪斜扭紧状态”,回来之后仔细查资料,测量膨胀螺栓尺寸,发现市场上买到M12的膨胀螺栓,套筒内径13、外径16的,外螺纹大径也居然只有11.1,和如下手册中查到的相去甚远:(手册中的套筒外径18,想必就是为了弥补钻孔孔距误差)

所以想问大家在这个设备地脚固定上,是怎么个思路?

网友:
我也干过这样的活 没干前觉得挺简单的
干的时候觉得还是有些细节需要完善的
设备孔距要保证 划线也要保证 打孔也要保证 这个不是钳工活么
膨胀螺丝扔进去 扔深了 这个就要注意打孔深度了
还有一起转 用螺丝先上两圈 涨起来 然后卸下来 觉得有些麻烦反正
总体感觉 不是看上去那么随便打出来的孔
应该有啥好办法吧

网友:
可能干活的师傅不太仔细吧,你说的3个问题每个问题都跟师傅水平有关系,可以选择别的类型的固定螺栓,比如预埋、化学锚栓,好多种类型

网友:
一般这么干;不重要的,直接用大孔,就是孔与螺栓外径一样大,安装后打孔,安膨胀螺栓;重要的挖孔,连接后预埋。

网友:
选用合适的 螺栓  比如 击芯式膨胀螺栓

网友:
相对而言,内膨胀螺栓要容易安装些!

网友:
细处见能力

网友:
L板安装定位好以后,L板不移开,直接从上面打孔。把膨胀螺栓螺母用手拧紧,套筒不要晃动,然后直接打下去,拧紧螺母。这样操作不会存在螺栓与螺母一起转动的问题。也不存在定位不准。

网友(点评):
你用多大的膨胀螺栓,L板打多大通孔

网友(点评):
用多大的螺栓是你自己决定的,L板上的孔比膨胀螺栓的安装孔大2毫米,防止在打孔时钻头与L板卡死。

网友:
做的少了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厂里老师傅一安一个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