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向心推力球轴承是不是角接触球轴承的旧称呢

楼主(2015-12-26):
各位师傅们,向心推力球轴承是不是角接触球轴承的旧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谢谢,这个外圈锁口和内圈锁口有什么意义,外圈锁口和内圈锁口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能否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是在看天河cad零件库里有个锁口在内圈的角接触轴承,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看天河cad零件库里有个锁口在内圈的角接触轴承,如图

1. 角接触球轴承外形尺寸标准是GB/T 292,294是3点接触球与4点接触球。
2. 锁口是为了保持球不掉出来,没有锁口就成了可分离轴承了。
3. 我经常用的角接触球结构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角接触球轴承外形尺寸标准是GB/T 292,294是3点接触球与4点接触球。
2. 锁口是为了保持球不掉出来,没 ...

谢谢,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找到一个公式是这样的:轴承工作游隙=原始游隙-配合减少的游隙-温升减少的游隙。那配合减少的游隙和温升减少的游隙有没有经验公式之类的可参考的东西,还有工作游隙是不是越接近原始游隙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找到一个公式是这样的:轴承工作游隙=原始游隙-配合减少的游隙-温升减少的游隙 ...

1. 公式是对的--“轴承工作游隙=原始游隙-配合减少的游隙-温升减少的游隙”。
2. 配合减少的游隙和温升减少的游隙有经验公式,这点大公司的样本上都有。
3. “工作游隙是不是越接近原始游隙越好”,不对!工作游隙在0左右最好,“左”还是“右”取决于具体应用。

网友:
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amp;extra=page%3D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公式是对的--“轴承工作游隙=原始游隙-配合减少的游隙-温升减少的游隙”。
2. 配合减少的游隙和温升减 ...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游隙计算见10楼

网友:
以下内容来自舍弗勒样本HR1

网友(点评):
晕,2和1的顺序怎么不对啊,社友们请按1234顺序看。

网友:
大神回答耐心啊,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