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机械加工的铝屑如何不弄得现场到处都是

楼主(2015-12-26):
机械加工的零件从机床中取出的时候经常会带出很多铝屑,第一步先在水中清洗一遍,零件表面大部分的铝屑被水洗掉。剩余小部分的铝屑残留在零件的螺纹孔,交叉孔内,取出后用气枪一吹,现场飞的到处都是铝屑,桌面、操作台产生了很多压痕划伤之类的缺陷。
(1)能否通过改变刀具结构解决这一问题?
(2)能否通过调节切削液强弱来解决?
(3)能否在零件取出后增加一个简易的装置来清洗,避免铝屑乱飞?
作为一个新人小白由于没有条件做实验,也没有这方面理论基础,想问问有没有大神有这方面经验,能否传授一下,谢谢!

网友A:
中央集尘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央集尘系统

首先很感谢您的指导,不过可以说的更加细致一点吗?比如中央集成是如何实现铝屑清除的!

网友A:
伯努利管,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伯努利管,简单有效。

谢谢,不过我还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具体如何布置呢?如何达到清除的效果!谢谢解答

网友A:
气动吸尘 吹吸两用枪  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吸尘 吹吸两用枪  百度吧

谢谢!学习了!

网友B:
攻丝作业应该是最后一步,可采用挤压丝锥,攻丝前一般加工中心都可以设置吹气吧,装上气管调好角度对工件易积削的地方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丝作业应该是最后一步,可采用挤压丝锥,攻丝前一般加工中心都可以设置吹气吧,装上气管调好角度对工件易 ...

谢谢,我去试试看!

楼主(2016-03-02):
反馈:试验过伯努利气枪(吹吸两用枪)后,结论:气枪的吸力太小,无法将铝屑吸入!

网友(2018-02-19):
建议用润源RY-GT型号的滚筒式超声波清洗机,除声波除油后,加工屑从孔眼内掉落,统一回收,客户用了3年了

网友:
机床有灰慢慢擦,有铁屑自己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