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复制过去,更改后源文件也会更改,怎么办!

楼主(2015-12-27):
SOLIDWORKS
设计一款设备结束,我设计另外一款设备要用到上一款设备的结构,我复制过去 更改下尺寸,结果原图也发生更改了,怎么办!

网友:
另存选项注意下 另存为副本并继续就行了 SW默认文件名一样的都是一个文件

网友A:
要另存一个文件,各文件之间都是有相关链接的,把这个链接关系搞对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更改的,同一个零件可以做不同的设计更改,左侧设计树,第三栏可以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另存一个文件,各文件之间都是有相关链接的,把这个链接关系搞对了就没问题了

相关链接怎么弄得呢? 请教请教

网友:
先复制到其他的盘

网友:
很正常,非常正常。因为文件在关联,不自动跟着更改,反倒是软件有毛病的。

网友B:
SW切匆随便复制文件进行更改

网友:
用”打包“命令,就是不能重命名,只能添加前缀或后缀

网友(2017-04-0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太坑了!求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切匆随便复制文件进行更改

同系列的产品,很相近,复制过去改一下很容易,如果不复制,重新画好费事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你复制到其他盘再插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