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叠加的吸力问题

楼主(2015-12-27):
两块直径20厚度10的永磁铁叠加,其吸力与一块直径20厚度20的永磁铁相比,其吸力有什么差距?有公式吗?

网友:
个人觉得永磁铁如果材料一样的话,吸合的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和磁叠加数量没有关系,毕竟磁感强度是一样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98

网友(点评):
磁通量不同

网友A:
会增加的 @天水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增加的 @天水蓝

嗯对,我拿两块磁铁试验是这样的。会增加,但应该不是原有磁力的2倍。
不知道理论上怎么计算。

网友:
理论上, 两块叠加, 与一块整体的 吸力基本相同。 当然这个是理论上的。 实际上会稍微低一些, 具体低多少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就不多说了。
楼主的这个, 不超过1:1 所以可以认为,两块叠加的 与单块20mm厚度的,大致相等略低些@龙九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