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utocad mechanical2013标注尺寸,奇怪问题

楼主(2015-12-27):
我用autocad mechanical2013标注尺寸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同一张图纸上不同的视图上标注同样大小的孔时,出现的尺寸不相同,不知是什么原因?  相差了一个比例,就是图上的一个为20,另一个为80。但80是正确的。

网友A:
把那个删除了,在标注一次试试

网友B:
有标注比例

网友C:
应该前后使用的是两个标注样式,两个标注样式里面应该有过比例调整,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删除了,在标注一次试试

删了再标没有问题,关键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这种现象原来在模型空间是从来没有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前后使用的是两个标注样式,两个标注样式里面应该有过比例调整,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这种AUTOCADMECHANICAL有点怪,我使用的是一种比例来的,但在不同的电脑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标注比例

没有比例的,但我在不同的电脑上出现的这种问题。有比例的只是图框放大了,现在对这种机械CAD还不是太了解。

网友(点评):
问题所谓有没有,全在你一张口,我们不知道。看病不带病人过来,有这么玩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比例的,但我在不同的电脑上出现的这种问题。有比例的只是图框放大了,现在对这种机械CAD还不是太了解 ...

那我发一张图给你不知能不能重现这种问题。用的是AUTOCADMECHANICAL2013

网友:
其它我想知道autocad mechanical对比国产cad,是不是比国产好?

网友:
什么怪事,呵呵